油管请教

楼主(2007-11-18):
油箱一般都是输出3跟管子,1跟连接在
发动机
上,一跟连接在排气桶上,另一跟连接在哪?
或者将你的连接方法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A:
第三根是加油用的

网友B:
加油用。加好后要堵好,保证不漏气才可以。不然影响供油的。

网友C:
第三根可以不要,把接在发动机上哪根拔下加油,加完再插上.(仅限发动机暴露的练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