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3充电器优缺点

楼主(2007-11-18):
请大家说一下UN-A3充电器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实际使用发现优点跟他的第一代产品比较只有电流和电压可调两个。
缺点:也是很明显,电压很不好调整,我的那个其中就有一路怎么调都是4.17V,怎么跳也调不上去了,只好另外2路都是调到4.17V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比如在0.8A那一档调好电压,电流调整到1.5A时,电压就发生变化了,而且三路都不一样,很是头痛,感觉与没有电流调整功能差不多,新功能带来新麻烦。
UN第一代的6S充电器有2个,其中一个1.3A的其中1cell的充电芯片已经挂了,怀疑电流过大了。另外一个1.0A的,前段时间电源板坏了,拆了1.3A的那个的电源板装上,很好用,目前是我充电器中的主力。
如果要在1代和A3之间选择其一的话,我会选1代。
UN的产品,故障率偏高,如果能做出更成熟的产品来,相信会受到欢迎的。

网友:
2楼不错,我看了好长时间没人回,应该是这个充用的人少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家说一下UN-A3充电器的优缺点?谢谢!

我有两个在用,缺点就是它有一批产品用的整流二极管质量很差,换掉就好了。还有就是没有放电保存功能,没有显示功能,只能冲锂电。

优点:1、6S平衡冲
      2、大电流,0.8A到3A,共4档
      3、截止电压4.13-4.2可以微调,虽然麻烦点。

相对它的价格来说,6S大电流平衡冲,450、500级电直够用了,600级也可以用,性价比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在用,缺点就是它有一批产品用的整流二极管质量很差,换掉就好了。还有就是没有放电保存功能,没有显示功能,只能冲锂电。

优点:1、6S平衡冲
      2、大电流,0.8A到3A,共4档
      3、 ...

我也是在用这个,应该说性价比还不错,真正6路独立充电。
不过,早期我也坏了几次,都是因为整流二极管质量不好,后来换了大的就再没有坏过了。
不过,谁叫我有地理优势呢,坏了就送过去,立马修,服务态度特好,听说年底要出单片机板,具体如何拭目以待。
这个充电器有个缺点,不知道是不是特例,片间压降很明显,有时候明明转红灯了,动一动充电接头又变成绿灯了。不过达到额定电压再怎么动都不会过充。

网友:
买到这个充几天就坏了一边,一直当3S用到今天
整流管质量太差,爱坏

电压可调特麻烦,还是不可调来的好

好处,6S,电流大,不用适配器省一笔开支

性价比,性价比,还是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