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轴铝齿更换方法(上图)

楼主(2007-11-18):
以往更换450尾轴铝齿时,我都是用拔齿器拔出铝齿后再敲回去,这样就难免会把铝齿损坏;今天突然想可不可以将铝齿从尾轴另一端放进去,再用拔齿器将铝齿就位喃.结果铝齿轻松就位再也不用敲了,而且铝齿也可反复使用多次.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的啦

网友B:
呵呵,菠菜同志总算有点建设性的东西,顶一个,的确好办法!

网友C:
用带齿的嘛方便很多

网友D:
带齿的的确方便,但还是要贵一些的吧。所以能省就省,顶!

网友B:
建议菠菜同志上个示意图,直观,大家一看就会

网友E:
鉴定完毕,好办法

网友F:
还没有更换过尾轴齿!

网友G:
有拔齿器你原来还敲?

网友H(2008-07-28):
新手学习来了 顶下

网友I:
我没工具,只能暴力拆卸............暴力安装了.......................

网友J:
没有金刚钻 不能揽瓷器活 呀
俺是硬敲出来 敲进去
没想到 最后还有动用钢挫 才能将 轴承 铜套 装上

网友K:
你买个拔齿器的钱 可以买几个带齿的尾轴了吧
何必省这个小钱

网友L:
拔齿器是常备不可少的工具
本身就是可以拔出和安装齿轮啊

网友M:
是个好办法,我也一直这样用,买带齿轮愿厂的贵,买副厂齿轮精度不好,所以用原厂的齿轮,副厂的轴是又便宜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