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压托450的皮带能不能上在pro上!

楼主(2007-11-18):
最近发现pro的皮带由于我没有装好有些磨损,想换成450的尾管和皮带有没有朋友换过的,来说说。想改装下

楼主:
好象450的皮带要宽些,

网友A:
好像450的皮带要长些,

楼主:
450的尾管34。7cm sjm的35。3cm
但是不知道皮带实际的长度一样不!

网友B:
SJM的对折后长约38cm,每个齿2mm,宽2.6mm

网友B:
下面是翻坛子找到的应该比较正确:
型号是:302--MXL橡胶梯形齿同步带 规格是:768.10毫米(周长) 378齿 齿距:2.032mm 带寛2.5毫米
亚拓450 的 怕误解,滚了一下外周,是806mm

网友C:
LZ,宽了好解决,但是长多了,就没有办法了,支持大头菜同志DIY的精神,但是一定不要搞破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