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控哈

楼主(2007-11-18):
电直450SE,控是RD6000,下午飞了几个大航线(40m左右),高空中失控3次,前两次迫降成功,最后一次炸了。
飞到现在,100次起落左右,只要是低空近距离四面悬停或者小航线都没问题
大家帮忙推荐个控吧,我飞电直450SE,以后上油机和固定翼。
控投资:1500-2500元
要求:新旧都可以,兼容接收机便宜(考虑到以后飞固定翼)

网友:
再加500-600,上9x2或ff9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直450SE,控是RD6000,下午飞了几个大航线(40m左右),高空中失控3次,前两次迫降成功,最后一次炸了。
飞到现在,100次起落左右,只要是低空近距离四面悬停或者小航线都没问题,高空(40m+)失控是经常的,只要 ...

我的6000一次也没有失控过,还一直用它飞50呢??三和的控很少听说失控啊!!

网友:
进口控也这么不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0一次也没有失控过,还一直用它飞50呢??三和的控很少听说失控啊!!

什么制式的接收机?ppm?

网友B:
检查一下接收机还有晶体吧。
我用三和的控有三年了,也没有失控过一次。
如果你配的是兼容晶体,建议你换掉。原装的晶体,原装的接收机,地面800M不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收机还有晶体吧。
我用三和的控有三年了,也没有失控过一次。
如果你配的是兼容晶体,建议你换掉。原装的晶体,原装的接收机,地面800M不抖舵。

太厉害了,我的是原装的PPM接受,原装的晶体,以前从电调到天线该调整的都调整了,只能怪罪到控上了。

网友B:
原装的是PPM的,RX611,关键是你的接收机有没有摔过??就是摔机的时候,有可能会把晶体摔坏,建议你换对晶体试试。

网友C:
我也有一个RD6000的控用两年了,也没有失控过一次.现在正准备用在我新进600N上,不过我的是
PCM8129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是PPM的,RX611,关键是你的接收机有没有摔过??就是摔机的时候,有可能会把晶体摔坏,建议你换对晶体试试。

多谢龙版,我试试。你的也是RX6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RD6000的控用两年了,也没有失控过一次.现在正准备用在我新进600N上,不过我的是
PCM8129接收机

pcm抗干扰不错的说,ppm就悬了,不过现在一个PCM8129就能买个RD6000吧

网友:
失控的確煩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龙版,我试试。你的也是RX611?

之前用RX611的,拉距离就是用他拉的。
现在换PCM8129了。当时380从一模友那里收来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RX611的,拉距离就是用他拉的。
现在换PCM8129了。当时380从一模友那里收来的。嘿嘿。

RX611远距离没失控过?直机?

网友:
哎~~怎么都是为三和辩护的?!!!!

为什么是日本的产品,就有那么多人辩护??

难道进口的东西就一定好么???!!!!

想想会爆炸的笔记本电池是哪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RD6000的控用两年了,也没有失控过一次.现在正准备用在我新进600N上,不过我的是
PCM8129接收机

RD6000 支持CCPM么?

楼主:
super版支持,不清楚sport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RD6000 支持CCPM么?

什么版的RD6000都 支持CCPM

网友:
你有没有用ubec  呀  要是用拉   那就是他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