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飞鹰二代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为什么用飞鹰二代
模拟器
玩G3,飞机不能自己回位呢。摇杆松手回位了,模拟器的飞机还在朝着一个方向飞,必须打反舵修回来,修多了飞机就朝着另外的方向一直飞。必须自己把飞机状态调正了才行,和真飞机差太多了。

楼主:
难道没有一个模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是这样的,飞机靠你操控
另外飞行的时候大拇指是不可以离开发射机摇柄,回就回,摇就摇,直接按在摇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我的和别人的为什么不同,是设置还是什么方面出错了?其他人玩模拟器可以象玩真机一样飞机能回舵,我的怎么一直就回不来呢,需要不停的修整,想吧飞机修平稳的了太难了,现在玩模拟器和真飞机的感觉差太多了,手法都不一样了,模拟器一点忙都帮不上了。而且我在你那买的飞鹰和说明书上的解释不一样,边上没有拨动开关选择钮。

网友A:
只有全能模拟器才有开关,
所有模拟器软件包括飞机飞也是这样的,你手法不对的

网友C:
真飞机除非有自稳定系统,否则,都是这样额。。。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我飞真机的时候打完副翼或者方向,松手控的摇杆可以回中吧,真机也能从那个方向自己回正不会再朝着这个方向继续飞行,但是模拟器中的飞机不会回中的,还是朝着刚才的方向飞行,一直飞行这时候摇杆都在中间的位置,我必须打反方向修正,但是你怎么修都修不平飞机的水平的。真机能悬停到模拟器悬停就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了。

楼主:
说白了就是回正的这块跟真机不同,打舵过去,模拟器飞机朝这个方向飞,往回会到摇杆中的位置,模拟器的飞机不回来还保持刚刚的舵量飞行,非要反方向打舵把飞机板正了。回舵的这段行程,模拟器上飞机不响应,难道大家的真机也是这样?

楼主:
谁要是能在我这模拟器上飞悬停我佩服死他了。这是我不玩模拟器的原因,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其他人没有提这个问题的。 比喻一下,汽车空档是摇杆回中位置怠速800转,我踩下油门车就走了,2000转我松油门汽车还在加加速(保持2000转),摘空档汽车也在加速刚才踩油门2000转,现在还是2000转,必须踩刹车把转速降到800转才怠速。(以上比喻对应模拟器中飞机的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