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碳刷

楼主(2007-11-18):
我现在有一对370电机的碳刷想装在LAMA的电机上 想请问下 怎么把LAMA的电机拆开啊 看起来很难 又怕弄坏了

网友:
用偏口钳,拆容易,装碳刷很难.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碳刷,自己做不了.

网友:
回godsson

电机拆开不难就是不太好装,我拆过.装好了电机热的厉害.

楼主:
那看来只有买新电机了??

网友A:
电机本身不贵  直接买个不用折腾了

网友:
买新电机容易,但是原先电机上的马达齿怎么办?

网友:
自己做一个简易"拉马",拆齿轮.工具论坛上有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身不贵  直接买个不用折腾了

只要是180的电机就行了吧? 不用原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180的电机就行了吧? 不用原配的吧

180电机不通用吧,我手里有FF-180SH,只能使用不超过3V电压

网友:
不是可以用130吗??

网友:
我买的10元一个的180电机,可以用。就是轴长了一点。

网友:
专业LAMA讨论群:3413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