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65mg刚接电时会抖呢

楼主(2007-11-18):
今天刚到的65mg,刚接电时会抖几下,然后就不抖了,还没飞过,大大们,怎么回事啊,这么贵的
舵机
,怎么一接电还要抖几下,感觉好不爽

网友A:
 是在复位

网友B:
据说新的舵机刚接电都会抖一下,好像叫“磨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复位也不应该抖啊,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别开玩笑了

网友E:
新的65MG好多都这样,飞20-30个起落就会好很多,但是到200个左右又会吱吱响的
不过没关系,自检完毕上下推杆就没声音了
放心吧不影响飞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是鱼哥好啊,有你这话俺就可以放心飞了:loveliness: 谢谢

网友G:
我的也一直是这样,没事的,放心飞吧!

楼主:
今天飞了一下,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