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180元的电动船.

楼主(2007-11-19):
今天180元买了只电动船.750MM长.双马达驱动.冲好电后试了一下.船很爆力,放在水里一只手捉不住.

我是新手想问下,这船能改成用标准的控和接收器吗?由于是双推转向是停止其中一个马达来转方向的.没有方向陀.不知道能改不能改?

网友:
现在的控是不是比例的呀?

网友:
很好改,得装舵。

网友:
这个控是不是比例的?如果要改的话需要装舵,加电调(以前是什么电调?)加舵机控制舵再加接收.

网友:
玩具船的电调和接收是一体的,可以直接扔掉.
最简单的方法,换一套比例遥控器,单独装个电调,2个380一起并联在电调输出端,中间加装舵系.
LZ的船180买感觉贵了点

网友:
感觉单电机带舵的船更好改一些

一是价格更低些

二是有舵 ,很多双电机船是没舵的

三是升级成无刷只要一个电机和电调就够了(无需2个)

以上观点仅针对玩具船.......

楼主:
看来想不装佗是改不了

网友A:
玩具船.买回来除了船客通通都可以丢掉.

网友:
180不是有点贵啦
贵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船.买回来除了船客通通都可以丢掉.

举双手赞成!!!

网友:
给你个建议,再发贴的时候,所有问题尽量发到一个里面。这样其他人看着也方便。你前后发了不下五六个帖子,其实意思只有一个:就是把这船改了,要比刘翔还快,对不?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搞是吧。先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别着急,最好再找个当地的模友带着你做,这样比较方便。速度不是问题,在每小时40公里的话就已经超过刘翔了。一定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船.买回来除了船客通通都可以丢掉.

买回来连船壳都可以扔掉

网友(2008-01-15):
请问在那里能买到这船

网友:
我上次买的玩具船是130元!CAT的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