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低端配置好吗 请指教 准备出手买进

楼主(2007-11-19):
因本人喜欢黄金旋头  所以选择了V2的
SJM 400 V2 (空机/已安装高精密双推轴承尾变距系统)=6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
1cc52b223a77b57da43435371dd0fb4d.jhtml
固朗GM700陀罗仪=21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2-
556e8b45c3b8b540827b02e0c8238588.jhtml
辉盛9g舵机X4=94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
9ab9cca398690b6e91cd62972183bfe7.jhtml?from_item_detail=true
天地飞FT06-C六通遥控器带一个接收=28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item_detail-0db1-
69fb4f450c633bd07ad13e4218eace1c.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2-
41d8370adbb1e3981610454e3ff770a2.jhtml
SJM 新款带散热器无刷电机=1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
a963d1567b6232d7cc360b0a7ec13593.jhtml
SJM 30A 无刷电调=2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
498113fdb9ac533aabe126021cbd4058.jhtml
SJM 11.1V/2200mAh 15C聚合物锂电池组=17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
29766e9512210799cf91db2709107109.jhtml
----------------------------------------------------------------------------总共要花费1664元  便宜吧
出于经济上的问题 配置了以上电子设备
大家认为怎样啊?提个意见 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

网友A:
配置基本跟V2RTF差不多,性价比算不错的了:loveliness:

辉胜做尾舵机很快会出现摆尾,昨天我这里的V2RTF教练机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控吧,别的都还行,入门不错。

网友:
控不行.用6EXHP吧

网友:
这个控只是入门,应该足够了吧?
别人都说了,这是低端配置

网友:
失控伤人就不是低端培植了!建议6ex,不要想去花冤枉钱

网友:
控还是6EX,省很多麻烦事。陀螺GM700,0704A,SJM301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基本跟V2RTF差不多,性价比算不错的了:loveliness:

辉胜做尾舵机很快会出现摆尾,昨天我这里的V2RTF教练机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正准备用辉胜做尾舵机~!请指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正准备用辉胜做尾舵机~!请指点~!

磨损

网友:
SJM 新款带散热器无刷电机
SJM 30A 无刷电调
买我的,便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3617

网友:
也考虑,但有关问题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