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7-11-19):
问题
1. 船桨的叶数之间的别`~?例如2叶 3叶 5叶等`~之间有什么分别呢`?速度快点还是推力加大`~??

2.全浸桨的船~~用上半浸桨会如何``?例子`~就如大白鲨~(船身长1.35M) 他是全浸的船型但却是半浸桨的`~~

3.船下水前有什么准备功夫一定要做``确保船正常在水里运行~?

谢谢各位大虾帮忙`~~~`麻烦大家了`~

网友:
三水的朋友吧

等你的大白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
1. 船桨的叶数之间的别`~?例如2叶 3叶 5叶等`~之间有什么分别呢`?速度快点还是推力加大`~??

2.全浸桨的船~~用上半浸桨会如何``?例子`~就如大白鲨~他是全浸的船型但却是半浸桨的`~~

3.船下水前有什 ...

以下衹代表個人意見:loveliness:
1)2叶是最傳統的!3-5叶理論上就有很多,它是從很多船型如深V/浅V/平底/H级和發動机輸出如低轉速/高轉速/低扭力/高扭力所用的分别很大!很難一一解答,衹能從你玩那一欸船型,用那一欵机器來跟那種漿型來配合
(速度快点還是推力加大)最简单的說(叶数多)抓水力強,可用直徑比2叶的小但推動比率一樣!一般用作半浸漿及跑大诲的真船所用,以減小打氣泡作用.
2)本身V底/平底的船都可装上全浸/半浸的方法來跑,但是問题像是你要跑耐久FSR-V每一圈都要轉5個弯角半浸的方式是做不到它的要求己而,
如你說的大白鲨船來說:我的經驗是1)船體的長度不足以安装全浸桨!因60-65M/M桨放在船底下還有船舵的距離之下船軸到机器還有多小空間?難道要像高身炮一樣的斜角装下去嗎?後果不用說了,它现在的裝法容易調較對玩家及(现在的商品船)來說是必须的選擇.
3)最先當然看遥控器电池充足及一起玩的船友有沒有同频!失控才是最危险的船上的配件有沒有以緊!起動時一般都是先打点油進机器扯動幾下(一般汽油机是要用最怠速油門來起動的)以配合風油位的特性.玩完之後把化油器內的汽油以怠速清掉就行了(當然油缸都要啦安全一点嘛)

楼主:
补充`~大白鲨船身长1.35M

网友:
 "大虾帮忙"??? CKY已給你一些偉論相信他一定是"大虾"了!

网友:
半浸桨由于桨型后缘切除了一部分,切入水时带入空气,有减阻的效用,而用在全浸就会产生毒副作用

全浸桨那种椭圆型桨叶当半浸桨用有些会耗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