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用废旧舵机改BB call或者爆闪灯

楼主(2007-11-19):
如果把蜂鸣器换成自闪LED,也可以通过开关控制led,或者2者同时装都可以,提高寻机速度

1、一个旧舵机,扫齿的或者崩齿的都行,一个自鸣蜂鸣器

2、拆下舵机外壳

3、齿轮也拆掉

4、焊下电机

5、把蜂鸣器装好,注意,蜂鸣器长脚是+,接电路板输出正极

6、看看焊好的蜂鸣器

7、截断外壳,取出电位器

8、接电源测试,接第5通道,调整电位器直到5通道开关关闭时不响

9、截断电位器长杆,用热熔胶粘死

10、封箱打包

网友:
如此技术,应当学习

网友A:
虽然我还弄不大明白,但是一定好好学习,家里有个好大的舵机,虽然完好无损,但是没用也可惜了,弄下试试

网友:
好的就不要改了吧!多可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还弄不大明白,但是一定好好学习,家里有个好大的舵机,虽然完好无损,但是没用也可惜了,弄下试试

要不我拿作好的跟你换吧 我刚好缺个“好大的舵机”或者拿个9g舵机跟你换也行

网友:
不错啊!帮顶!就是还没有坏舵机!等有了在搞!

网友B:
要加个整流二极管,不然反相时会坏蜂鸣器!

网友:
请问舵机上的输出电压是多少V     如果并联6个闪光的LED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个整流二极管,不然反相时会坏蜂鸣器!

这个没试过,只要是按照正极接入都没问题吧?你的意思是遥控设反向的时候?

网友:
我来参观学习

网友:
为什么不射精

网友:
射了,射了,快射了

网友:
有两个,可以试试。

网友:
决定了,一会儿试一下,正好家里有烂舵机。

网友C:
请问这个有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有多响?

自己用透明胶整个共振腔,和电子闹钟差不多。如果单是一个蜂鸣器就马马虎虎

网友:
好像有的电调, 没有信号时, 就会 B.T.B. B.T.B. 或者 B.B.B.B.B. 不停的叫.

网友C:
看看我做的,是用门窗防盗器改的。优点声音大>90分贝 缺点有点重大约10多克

网友D:
好盈电调收不到油门信号,电机就会不停地 B 、B、 B…… ,只要你关掉发射机,飞机自己就会报警了呃

网友E: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3V蜂鸣器是需要振荡源才可以发出大分贝声响的,否则不管你怎样调节电位器,也是很小的声响,在外场根本就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