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菜鸟问!!!

楼主(2007-11-19):
刚买的无刷 game over 了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重绕线啊???
能光靠绕线使
电机
达到4200KV吗 ???

网友A:
看看电机的磁钢有没有被高温退磁,要是没有就照它原来的数据重绕就OK了。

楼主:
没有!!可是怎么绕能达到4200KV????

网友A:
它原来的KV值是4200吗 要是就能达到,要是不是就不能。

网友B:
打个比方,如果原来是2100的,线是30T,要提高到4200,线就加粗一倍,绕15T(实际上要少一点如14T),当然,要看什么负荷,也不能增太高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线粗一倍!!唉不大现实啊!! 只能将就的粗一点了!!我要改成涵 道的,但是现在的转速太低!!:loveliness:
能用齿轮变一下速吗??

网友C:
磁铁敲掉几个,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