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C甲醇能上什么飞机(上图了)

楼主(2007-11-19):
初学固定翼,请教一下各位!初步想用KT板,请问长度/翼展大概能多少为宜??
甲醇机参数:
工作容积:0.99cc
重量:55g
输出轴功率:0.2/18,000(kw/r.p.m)
实用转速:5,000-25,000(r.p.m)
适用螺旋桨:6*4-7*4

网友A:
没有油门控制? 不是很实用.还特别难启动

网友B:
三叶的小蜜蜂,用过,很遗憾的告诉你别发动了,真的不好用,油针只有一个,非常难调,基本有大车就够了别指望怠速,热火头是专用的太贵太少,手拨就能着(前提是你要有耐心)。这个东东可以飞飞翼的,买个进口的飞飞翼很不错:loveliness: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从来没发动着过

网友D:
我也有.是不好用.不过吃点甲烷能好些.同意"风飞沙扬"的观点.收藏吧.这玩意实用性不大.

网友E:
 哈哈,我搞到更小的了,有空发个照片看看.排量就是0.8毫升

网友F:
看来大家的观点一致阿,确实很难用,不吃硝基就不稳。
我以前用过COX010,那个发动机在国外就是小孩玩具上用的,不过做工真不赖。
楼上的是不是这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