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TW破百的CAT

楼主(2007-11-19):
臺南雙車貓540級'''480級都破百拉''''但因540級ㄉ裝備未到極限'''螺旋槳也未換''''測到時速114公里
而480級ㄉ裝備以極限測到時速113公里
影片''''''有點模糊''''但看ㄉ級都破百拉出粉快啦

http://www.wretch.cc/video/a0919633866

视频我下不了,那个能down下来的朋友,帮忙贴上来。

540雙車貓'時速''''114

480雙車貓'時速''''113

480雙車貓跟上次去心新竹船聚一樣,只是槳原本用433碳纖槳,
改成442自己加工成435金屬槳,速度就從95拉到113km,我自己也很
意外,!!
        540雙車貓,電變是大陸DINO STUDIO牌100A,馬達是HYK 540XL
1970KV, 電池是7S4P 2200MA,槳本來用440碳纖槳但只要拉高速
就開花,只測到95KM,試了三組都一樣開花,後來突發其想將左旋改成
440金屬槳,右旋因為沒貨所以維持440碳纖槳,這次就沒問題跑到114
KM,而且右旋碳纖槳也沒開花,跑完以後馬達,電變,電池也都只是微溫
效率算是很高,我想HYK的老板要是知道,也該含笑了!
          等雨辰兄的442正逆金屬到貨後,我再測試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成績!
最近你在忙什麼!好像比較發表新船介紹!!

                                                                           安平造船廠  陳先生

网友:
视频在哪里?

楼主:
视频我download 不了。

网友:
无法显示网页
您正在查找的页当前不可用。 网站可能遇到支持问题,或者您需要 调整您的浏览器设置。

--------------------------------------------------------------------------------

请尝试以下操作:

单击  刷新按钮,或稍后重试。

如果您已经在地址栏中输入该网页的地址, 请确认其拼写正确。

要检查您的网络连接,请单击工具菜单,然后单击 Internet 选项。在连接选项卡上,单击设置。 设置必须与您的局域网 (LAN) 管理员或 Internet 服务供应商 (ISP) 提供的一致。
查看您的 Internet 连接设置是否正确被检测。您可能设置让 Microsoft Windows 检查您的网站并自动发现网络连接设置(如果您的网络管理员已经启用此设置)。
单击工具菜单,然后单击Internet 选项。
在连接选项卡上,单击LAN 设置。
选择自动检测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某些站点要求 128-位的连接安全性。单击帮助菜单,然后单击关于 Internet Explorer 可以查看您所安装的安全强度。
如果您要访问某安全站点,请确保您的安全设置能够支持。请单击工具菜单,然后单击 Internet 选项。在“高级”选项卡上,滚动到“安全”部分,复选 SSL 2.0、SSL 3.0、TLS 1.0、PCT 1.0 设置。
单击上一步按钮,尝试其他链接。

找不到服务器或 DNS 错误
Internet Explorer

网友:
电池!!!天哪

网友:
电池确实是非常NB的.

网友:
  7S4P 靠,,,,,,米真多啊!

网友A:
 只得直線一條然後炒船!

网友B:
DINO STUDIO、HYK 是什么牌 电池是个瓶颈啊
星星你的双驱CAT几时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得直線一條然後炒船!

我在国内都睇吾到视频,比中国电信封左,用代理都打吾开, 香港的兄弟,是否可以帮忙 download 拒落黎,放上www.youtub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NO STUDIO、HYK 是什么牌 电池是个瓶颈啊
星星你的双驱CAT几时出来啊

是有那么一个计划,船和零件大部分都准备好了,就差电机和一只电池。唉 ,看来要等2008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那么一个计划,船和零件大部分都准备好了,就差电机和一只电池。唉 ,看来要等2008吧。

兄弟,这条小船在哪买的?多少钱啊?什么配置啊?我好有兴趣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這個綢站不能提供下載,我又找不到什麽其它方式下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這個綢站不能提供下載,我又找不到什麽其它方式下載呢!

其实好容易:
      你睇过一次视频后,这个视频通常会自动download 在你的电脑里边。睇完视频后,不要关闭视频的播放窗口,然后你在桌面点击开始,进入搜索,查找 *.flv 文件,就可以找到刚刚睇的视频文件

选所有文件和文件夹,输入 *.flv 再查找 。

点击搜索到的结果,就可以选保存文件了。保存后,你用IE打开视频睇过内容正确无,放错其它你睇过的视频就吾好拉 ,再落黎你会点做了。

你地用的繁体版 Winxp ,各个选项的叫法可能同我用的简体版会有D差别,所以我放埋图比你睇,等你大至上知道是甘的意思。

网友:
480雙車貓跟上次去心新竹船聚一樣,只是槳原本用433碳纖槳,
改成442自己加工成435金屬槳,速度就從95拉到113km,我自己也很
意外,!!
        540雙車貓,電變是大陸DINO STUDIO牌100A,馬達是HYK 540XL
1970KV, 電池是7S4P 2200MA,槳本來用440碳纖槳但只要拉高速
就開花,只測到95KM,試了三組都一樣開花,後來突發其想將左旋改成
440金屬槳,右旋因為沒貨所以維持440碳纖槳,這次就沒問題跑到114
KM,而且右旋碳纖槳也沒開花,跑完以後馬達,電變,電池也都只是微溫
效率算是很高,我想HYK的老板要是知道,也該含笑了!
          等雨辰兄的442正逆金屬到貨後,我再測試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成績!
最近你在忙什麼!好像比較發表新船介紹!!

                                                                           安平造船廠  陳先生

他这段文字好有意思,虽然442改成35MM应该差不多是1735,不过这位高手用实践证明——桨改小未必坏事。如果有桨的照片就更好啦。
另外测试还有些特别,如果他选到一对合适的桨……

网友:
看不见录象哦。。电池真的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