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01陀螺仪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11-19):
未上机的新401陀螺仪,油门关到底,打左舵时舵机不动,但陀螺仪灯闪。打右舵时正常,舵机动灯闪。摇杆回中时,灯长亮。平转陀螺仪,也是向左转舵机有反应,向右转舵机不动。切换陀螺仪上的正反开关后,平转陀螺仪,变成了向右转,舵机有反应,向左转,舵机不动。换接收机和舵机试,现象依旧。
油门放到中间再打方向,舵机可以左右动。
油门开到头打舵,打右舵时舵机布动。为何?是否有什么联动未设置?
我的发射机是福特巴T6XHS,接收是136F、天地飞6通,舵机是S9650、HS65MG。感度设置是54、72。

网友:
坏了,送给我吧!

网友:
看看控里面的epa设置,4通道的摇杆左行程是否设置成0%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了上下跟轴混控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了混控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