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接中焊铝是最难的

楼主(2007-11-19):
请问  除了氩弧焊    气焊   锡焊  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焊铝

网友:
我用气焊焊过,只要焊接表面处理的好焊接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我这里  氩弧焊  气焊   锡焊 都有焊出来的工件不是很好
我是要焊1mm铝板

网友:
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可以焊,不过得配焊剂。我忘了那个焊剂的配方了,明天给帖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除了氩弧焊    气焊   锡焊  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焊铝

專用鋁材電焊支,需要用直流焊機,一佰元十支,每五支獨立封裝,很易受潮,也很難買到,

网友A:
楼上搞错了

不管是氩焊还是电焊,焊铝都要用交流焊机.原理就是为了破坏铝的氧化层,直流焊机是不可能焊铝的

网友B:
搅拌摩擦焊,可以用铣床和车床改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氩焊还是电焊,焊铝都要用交流焊机.原理就是为了破坏铝的氧化层,直流焊机是不可能焊铝的

是有焊皮的普通電焊支,只用直流焊機已能焊接,是入口的焊支,在香港也只有一間代理有售,很少人知道有這種焊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搅拌摩擦焊,可以用铣床和车床改制

听说过   没见过

网友:
可以用3成铝和7成锡熔成铝焊料,使用大点功率的电烙铁,在待焊工件表面用烙铁沾松香反复搽几下,再加铝焊料搽几下就焊上了,以前的HI-FI 发烧友都会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