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RCE500调试问题!!!

楼主(2007-11-19):
我的RCE500无论怎么调试,锁尾状态下就是锁不住,还有一旦切到非锁尾模式,尾
舵机
就向一个方向打到底,在控上打舵也没反应。网上爬帖子也找不到答案,希望能有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尾舵机就向一个方向打到底"
应该是锁尾模式.可以这样调,在锁尾模式,4通道微调归0,先试飞.看机机旋的方向,调整尾舵机在尾杆上的位置,直到大致锁尾,再调4通道方向的微调,直到尾巴锁住.

楼主:
我现在反过来调,似乎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在其中一个模式下(我现在也说不上它是非锁尾还是锁尾了),追尾追得厉害,感度怎么调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