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不能运行,求助

楼主(2007-11-20):
我的笔记本怎么都不能运行fms啊,安装完了点图标总是错误提示,一气之下重安装了系统,现在点fms图标完全没有反映,错误提示也没有,但是其他所有程序都没问题,求各位帮帮忙啊,我的是esky的0404控,在同学的旧电脑上运行完全没有问题,我准备先把fms装上再下载g3什么的用,但是fms都搞的很头疼了,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了音频游戏杆驱动

网友B:
换个低版本的FMS

楼主:
什么是音频驱动阿,

楼主:
自顶,大家还有什么原因知道吗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安装 PPJOY ?
笔记本配置太低也是一种可能。
模拟软件 一般对显卡要求很高,很多笔记本的显卡是集成显卡,或者配置很低的显卡,不能玩模拟器。
比如我的一台HP OminBook,显卡很差,玩G2 有时都会有黑色条纹, XTR,G3.5,无法启动,AeroFly 黑屏。
但我另一台HP 是NVADA 128M 独立显卡 各种软件都非常流畅。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笔记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是geforce go6200。用来玩实况都很完美,我同学的5200都能很好的用fms,

网友D(2008-01-16):
我的也是啊
郁闷啊 在差的上就能安装

网友E:
郁闷!!!
刚刚到手不久的0406A+USB联线,
不管怎么折腾,在FMS里面就是只能认出前三个通道,用右手油门,副翼打死也不能动!
怀疑是控本身有问题,不敢直接上机测试,怕损失更大,但是又不知道该其他的办法!
麻烦有各位给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吧,谢了先!
快被这东西折腾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