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60#老是往右转.怎么调啊

楼主(2007-11-20):
怎么调啊,还有11.1V   1200MAH  10C的电池..我推油门到一半时就断电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调尾舵机中立点!
推到一半就断电?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还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电池是有电的...刚充满的...   电调保护?????怎么调啊...

网友:
我原来的60#也是这样,其实不能锁尾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还是贱卖了它,换成了WING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有电的...刚充满的...   电调保护?????怎么调啊...

1,先把控的油门杆推到最高.
2,打开控的电源.
3,接上机机的电源,
4,听到机机发出滴,滴两声后马上拉下油门杆.(这时是进入保护三节电程序)
5,再听到机机发出确认声后,可以操控机机了.
机打转的问题,比较复杂,你先看舵逻仪的小开关有没有打错位置?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