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抗风性不好

楼主(2007-11-20):
今早飞翼龙,小场地飞的很稳,换了个大场地飞,有三级以上风,基本操控不了炸了.
后面的橡皮筋固定杆也断了
两个8g舵机扫齿

我还有架J3,下午去飞来做比较!

网友:
动力足的话还是比较抗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7.4V800的两块并联,2408无刷,20A电调
动力好象是小了点
:loveliness:

网友B:
上单上反的机抗风都较差: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单上反的机抗风都较差:loveliness:

认同

网友:
翼龙我在4 级风飞都没问题,不过总的来说是不太好操控。

网友C:
是,风大的时候飞机很难飞回来,方向不好控制,建议给尾舵安装陀螺仪。

网友:
翼龙不抗风?不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风大的时候飞机很难飞回来,方向不好控制,建议给尾舵安装陀螺仪。

请问一下,给尾舵装陀螺仪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在大概4级风的时候飞过,抗风性可以啊,顶风几乎不会动了,顺风飞简直太快了,呵呵。

网友:
抗风还是不错的阿,风大的时候顶风飞,有悬停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也是
风大的时候顶风飞,有悬停的感觉
但操控不灵了,打舵反应很慢
一不小心就侧翻失速,可能是慢飞机,机翼大风的影响也大吧

网友:
没有副翼吧,块加上副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给尾舵装陀螺仪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稳定航向,否则这类飞机只要没有100%逆风就很容易给吹回去,结果越飞越元。。。
炸鸡

网友:
副翼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加上副翼,好办法,不过要等买舵机回来:loveliness:

网友:
我觉得翼龙在用大电池时由于重心低很抗风,换用小电池时抗风性差.

网友F:
用 3S  2200mah 20C电池  好盈25A  银燕EMAX 2215/20  KV 1260  加高电机安装位置 ,上APC-E 8X6桨

主翼下拉4根纤维胶带! 上拉3根纤维胶带! 用绳子绑好机翼!

此配置的3通翼龙,75%油门可垂直爬升 全油俯冲速度不比油机慢!

对抗 4级 的风完全不在话下

无风或是小风飞的不过瘾 ,大风飞暴力翼龙才叫爽

网友:
动力小了!当然不好控制了,楼主摔的时候肯定没关动力,摔的太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 3S  2200mah 20C电池  好盈25A  银燕EMAX 2215/20  KV 1260  加高电机安装位置 ,上APC-E 8X6桨

主翼下拉4根纤维胶带! 上拉3根纤维胶带! 用绳子绑好机翼!

此配置的3通翼龙,75%油门可垂直爬升 ...

我用9寸浆,飞机全油会低头,不过速度对新手的我说是太快了,等收完甘蔗后有空地出去再练.

网友:
楼主你的电调是翼龙配的吗?
  接电机那个mos管什么型号,能拆开看看
告诉我吗?

网友:
还有楼主没戴口罩才这样

 我的加了EPP泡沫口罩后几次机头炸地都没事。

网友:
加副翼,操控会好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稳定航向,否则这类飞机只要没有100%逆风就很容易给吹回去,结果越飞越元。。。
炸鸡

10月1号我飞翼龙 给越吹越远   飞走了  ~~前几天被一个模友在垃圾堆找到了  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你觉得翼龙不抗风....那是因为你没有飞过1+1小飞猫.....飞了小飞猫你就会发现..原来翼龙太挺耐吹的

楼主:
7.4v动力不够,建议用11.1v,我目前只有7.4和8.4的.
今天飞风大,感觉7.4v动力不够,飞最后一块电池(三块)时,落房顶,还好捡回来,短了一根桨
我的翼龙也带口罩

网友:
可以弄个防撞头呀,锥形的那种

网友:
看来风大不能飞

网友:
昨天在藿营顶着五,六级风飞四通翼龙,太爽了,机头始终对着风向,再半悬停中坚持了十几分钟(2212+2200ah 20c),30度角降落.另外,我还把NEC6203手机绑在机头上航拍,可惜我不会上传视屏文件,等学会了在传吧

楼主:
顶风飞像放风筝,风大时我的2408,7.4V配置还会在空中倒走(被风吹的),
还是无风天飞的休闲,我还可以一边坐着,一边吃着,一边飞,时不时翻两个筋斗,来个倒飞(三通的),

网友:
呵呵,看来反映转弯掉高度的人少了.
反映在小风区不太好飞回来的人多了.

前一个问题,是有办法缓解的,但是后一个问题,似乎很难从设计上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个逆风飞直线的问题,会使其它的特性严重下降,看来只能在风小的时候练习飞行了.

网友:
LZ动力似乎是小了点,凭据:JST插头。。。

网友(2008-03-15):
呵呵,我的翼龙也是在一个风高云密的下午撞电线杆的。那个惨。。。
两更固定橡皮筋的栓子直接断落在田间至今没找见尸体。撞电线杆那瞬间真是壮观,机翼和机体分离,机翼缓慢落下,机体仍然保持抛物线运动下落,最后插在烂泥里,机仓内全是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