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艾特电调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7-11-20):
1、艾特的50A电调怎样才能去掉这个保护装置?我想用来玩船,否则船停在湖中间不就麻烦了。
2、这个50A的 电调接两个380
电机
会不会烧电调呢?
谢谢!

网友A:
什么保护装置,是不是那个启动开关啊,要是, 给它短接就可以了。50A带两个380是没问题的。

楼主:
是的,先上去试,我还有别的想法

网友B:
lz你的埃特电调 MOS管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都包着呢,看不到。

网友B:
你开包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