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CNC泡沫切割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20):
上图引用pppcat 的机器图片,请pppcat 谅解并指教。

关于自制CNC泡沫切割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有经验的网友,请赐教。

1 步进电机水平2个(1组),垂直的2个(1组),工作的时候都是1组同时同方向移动的吗?是否有单个电机运行的?
2 所见图片待加工的泡沫实际非常薄,而水平的两个滑轨分得非常开,请教分这么开是不是必须的呢?分得开了太占地方
3 cnc泡沫切割机能不能使用现在自制雕刻机使用的8435芯片的驱动板呢(好像有4轴的吧)?
4 那里有cnc泡沫切割器的成品驱动板买啊?
5 cnc泡沫切割机使用的是什么控制软件啊?哪里有下载吗?

以上菜鸟问题,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我来回答:
1.单个电机是可以单独运行的!(软件控制)

2.分得这么开是为了切翼型,这个翻翻老贴,有图的

3. 如果是四轴8435驱动板,这个机可以用的。

4.这个问题留PPPcat解答

5.这个问题也留PPPcat解答:em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
1.单个电机是可以单独运行的!(软件控制)

2.分得这么开是为了切翼型,这个翻翻老贴,有图的

3. 如果是四轴8435驱动板,这个机可以用的。

4.这个问题留PPPcat解答

5.这个问题也 ...

谢谢!dpcom。继续解答

4、目前还未发现那里有成品cnc硬件销售,否则我就不用熬夜给几个兄弟做了,累得够呛。
5、软件都是网上找的,有ydz-cnc、ming等是坛子里的高手做的,还不错!另外还有一些国外的,foamworks需要注册,gmfc目前的硬件不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
1.单个电机是可以单独运行的!(软件控制)

2.分得这么开是为了切翼型,这个翻翻老贴,有图的

3. 如果是四轴8435驱动板,这个机可以用的。

4.这个问题留PPPcat解答

5.这个问题也 ...

1 我想知道的是在切割机工作的时候,电机是不是一组(两个)同时同方向同距离运行的?
2 没看到切翼型的帖,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两个滑轨距离小点,是否也能正常工作?(可自由调节距离吗?)
4 pm我价格

楼主:
我晕,还以为上面两贴 PPPcat   dpcom 是同一人,哈哈,那请PPPcat 发个价格给我。

谢谢两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想知道的是在切割机工作的时候,电机是不是一组(两个)同时同方向同距离运行的?
2 没看到切翼型的帖,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两个滑轨距离小点,是否也能正常工作?(可自由调节距离吗?)

再来··
1。一般的切割是同步的,(但切梯型翼型时是不同步的,所以要在电热丝上装上弹簧)
2。可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445&highlight=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还以为上面两贴 PPPcat   dpcom 是同一人,哈哈,那请PPPcat 发个价格给我。

谢谢两位

你自己做吧,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这几天上级单位又要来检查了。

网友B:
3pcat的板子很不错————。
问3pcat:把你的联轴器发个图上来呗,照葫芦画瓢,我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3pcat的板子很不错————。
问3pcat:把你的联轴器发个图上来呗,照葫芦画瓢,我懒。

量一下电机的轴径和丝杆的直径,去汽配市场买一段高压橡胶管子(管壁很厚的那种),内径小于电机轴和丝杆的直径,只要能将丝杆和电机轴捅进去,内径越小越好。

网友:
办法都让你给想绝了,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泡沫切割机软件及相关驱动板,控制板,

网友(2008-05-29):
楼上的,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