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给CJM250换齿轮油

楼主(2007-11-20):
想先把原来的齿轮油先放空,请问大家怎么放空呢?

网友A:
边上或者底部应该有放油螺母的

网友B:
cjm250有两个放油螺丝,一个给主轴齿轮箱放油,在主轴箱后面(靠电机的位置),另一个是给走刀齿轮箱放油的,在主轴箱正面的箱底。主轴齿轮箱换油打开上面的盖子直接往里面倒就行啦,走刀箱加油要打开左边的挂轮箱,靠下面有个小洞,用机油壶往里喷,注意油窗的机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