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我的SJM400 V2加不起油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7-11-20):
遥控天地飞ft06-c
我的飞机刚开始推油50%以内都正常,再上去就明显加不上去,速度也降下来了,像没电一样,但我电也是刚充的。油门再回到0再推又和刚开始以前50%以内都很正常!是哪里设置不对呢?还是哪的问题,高手帮搞定一下下呀!

网友A:
如果螺距是对的,就看电池C数够不够,如果电池也没问题,就是电机和电调KV值不够,当然首先主轴要灵活,电机和大齿,尾桨齿和大齿的间隙皮带不松不紧,都要在通电前调好

楼主:
电池,11V 15C2100MAH的,电调30A的,马达原装的,应该没问题呀,前50%发力够猛,后50%就萎谢了!真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有电池监测器吗,看过50%后的三个电压,如无下降就可能是电调和天地飞配合不对,不知电调什么牌的,应该有调试说明书.

网友B:
电调初始化看一下!

楼主:
电调买的时候别人装的,现在包里面看不清楚,因为没买多久不好拆哎!

网友A:
把电机的齿轮和大齿脱开,试空转,转数应允速上升

网友C:
看电调的说明书,看如何定义最大行程,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D:
明显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