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7-11-20):
求助老鸟们:以下图片中的设备可以配什么样的控和接收啊?
陀螺仪
舵机
*4
尾舵机
发动机
裸机图

网友A:
9x2

楼主:
ls的朋友谢谢回复。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控可选择?

网友A:
当然不 好控多得很呢,只不过JR 9X2用的人比较多,口碑甚好,跟你的这套装备比较搭配 如果米多,可以考虑T12、T14

楼主:
哦
谢谢LS的朋友啊

网友B:
问题问的很有问题。

网友C:
6通以上的,什么控都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