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十字盘和舵机行程的工具(制作很简单哦)

楼主(2007-11-20):
调十字盘:
把油门推到50% (螺距0度)调整联杆长度,后在可通过微调,让3个卸盘
舵机
水平
舵机行程:
油门推到最底和最高:这个时候调节舵机行程量%比,这样就会使3个舵机的舵机行程一样了

楼主:
注意粘AB胶的时候,记得拿一根主轴套上

网友A: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没人性了!!!!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我用眼睛看的也比较准。

网友C:
我的在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784&extra=page%3D1

网友D:
感觉这个眼睛看就可以了

网友E:
还要拆旋翼头?

网友F:
都是高人

网友G:
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H(2008-03-13):
要求高啊...

网友I:
不错的方法。回头试试

网友J:
不错,我用卡尺

网友K:
不错!简单但很实用。

网友L:
螺距尺调circle pitch(周期距)就可以了

网友M:
我用这个方法调,jj飘来飘去的要大幅往左和后修正舵杆。
烦了停下来把右边的球头掰下来拧紧1圈半,前面的拧紧2圈再飞,稳啊!
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动态的调,十字盘平了,你能保证十字盘上面的所有零件误差都一样吗?

网友N:
有思想,顶!不过我用眼睛+微调

网友O(2008-04-29):
回复 网友P:

这个工具可用,但不应检测下斜盘球头固定座的高度,而应当调测上斜盘4个球头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工具可用,但不应检测下斜盘球头固定座的高度,而应当调测上斜盘4个球头的高度!!!

建议可行的,不过对于ALIGN的产品来说,即使有差异,也是非常之小,测量的时候当然是外径为标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可行的,不过对于ALIGN的产品来说,即使有差异,也是非常之小,测量的时候当然是外径为标准些

个人所见,仅供参考。
任何产品都是存在偏差的,尤其是机械产品。从斜盘结构和控制力的传递过程来看:1、下盘各球头、斜盘轴承、上盘各球头等必然存在安装误差;2、舵机通过斜盘实现对主旋翼的控制,力的传递经由下盘、轴承、上盘,下盘水平并不能保证上盘也达到水平,舵机控制的偏差最终是通过上盘球头是否水平状态表现出来的。
所以,通过调测保证上盘4个球头的水平状态,就可以排除斜盘自身误差的影响。

网友:
副翼连杆长度很很大影响

网友:
飞一下就知道了,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 一定要顶。

网友:
这样就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