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电机退磁了,哪儿可以买到colco的130电机啊

楼主(2007-11-20):
同题,我在taobao也是老买家了,怎么找不到哪儿可以买130的
电机
啊,要带齿轮和线的,谁知道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换个其他的

网友B:
可以,换V4的130马达

网友C:
原帖由
kt2002
于 2007-11-21 08:28 发表
可以,换V4的130马达
兄弟,你淘宝店里有卖吗?

网友D:
换130的电机使用效果一般,没有省多少电,也没多飞几分钟,但是明显感觉上升力不足,所以还是买V3V4的原配电机吧,

网友E:
试过啊帕奇的180的电机, 也不好用.

网友D:
LAMA有问题就加讨论群:34131975,阿帕奇是科乐科的,不太推荐,ESKY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没错,130动力差不少,油门推老高才能飞起来

网友H:
130的电机劲不够。。。。。。。。。

网友I:
大家一般都用啥的呢!!价位是多少有没有 成功换电机的先例 给介绍下 不要纸上谈兵的

网友J:
原装的也就15块一只,130我买的是20一对,建议买原厂的,130的力道不够的样子

楼主:
已经购入安装上,效果不错,小了很多,但是动力差不多,最大的优点是声音小了很多,感觉时间也稍微长点

楼主:
郁闷,才两周就退磁了,看来还是原装的好,这个电机我一直都没用两电飞都退磁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