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V2电直,用的18100数字舵机,老是追尾,,不知是什么 ...
SJM400V2电直,用的18100数字舵机,老是追尾,,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21):
这几天,我试了一下18100数字
舵机
,陀
螺仪:0704A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追尾,舵机不停地动,请问怎么设置舵机,飞机是SJM400V2的,三个辉胜的,刚买的18100数字舵机,今天晚上试了一下,怎么调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控是TDF6C的控,,,,,???????????? ,请各位大大们帮帮忙,小弟感谢你们,,,,,,,,,,,,,,,,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你找出你的中立点没有???

网友B:
最关键用什么陀螺都没说,晕

楼主:
你好,我的陀螺仪是0704A,老是追尾,???????????????????????

网友B:
调一下陀螺上的那个GAIN和感度看看,还要保证你的尾推顺滑,以及陀螺本身是否固定牢靠,会否晃动。

楼主:
这几个地方,都没有问题,该调的地方我都调了,只是感度是不是没有调好不知道,不过我试了几回,都是一样,所以没有在调,所以请各位大大们帮个忙的

网友C:
移下舵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