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尾座上的板牙套筒的定心杆

楼主(2007-11-21):
现成的板牙套筒都是大床用的,动不动就3号锥度以上,可惜小床尾座只有2号锥度,对板牙套筒垂涎已久,
逛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小床用的,只好自己做一个啦!

从旧货市场淘来两个板牙套筒的滑动芯

现在还没有铣床,开这个槽可费老鼻子劲了,
把3*20的白钢刀横着装,别忘了顶上个死顶尖,找好杆的中心,慢慢刨,每次进给一两道,多了就摇不动了,由于材料是不锈钢的,过程中磨了好几次刀,

做好啦!试试看

很好用哈哈!再也不怕套长扣会歪了!

锥度车的很成功,装上严丝合缝,跟理想中的一样

之前还改了两把大床用的机卡车刀,刚性非常好,刀片价格也能承受

用木工开孔钻头,焊有硬质合金刀片的那种,磨掉不需要的刃,就变成了凑合用的铣刀,

把机卡车刀铣掉一层,让刀高合式,再切短

--------------------------------------------------
使用心得:
做了这几件东西之后感觉,小床毕竟还是小,哪儿哪儿都小,干活儿双脚都不用动地方
车1CR18NI9TI的不锈钢大件感觉挺吃力,最多只能5道5道的进给,不然哆嗦得厉害
车锥度的时候中心架跟刀架死顶尖,能增强刚性的全加上了,总算是提高了光洁度,估计车不锈钢就是这小床的极限了吧
以前用惯了学校的6140,突然一用小床还真不太适应

楼主:
金色的那把刀不小心掉地上摔了,真心疼啊 ,4个刃还剩3个,与碎的相邻的两个刃估计刚性也没了,能用的只剩下一个了,真可惜

网友A:
不错不错,怎么不按一个手柄,那样实际操作起来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怎么不按一个手柄,那样实际操作起来会方便些。

请问在什么位置安手 现在这样感觉已经相当方便了:loveliness:

楼主:
感觉挺实用的:loveliness:

网友:
做得真是很漂亮了,能用这种办法开键槽的人是天才!

楼主:
仅此一个,再也不做了......这种不锈钢太费劲了,而且原料是从不锈钢标准件店里买的巨大个螺丝钉,估计是有火的,太难加工了

网友:
说说2号是怎么做的

楼主:
纯蒙着来的,因为没地方做参考,万能角度尺也没那个精度,掌握了1:20.02的数据也是抓瞎

大概方法如下,卡好料,打号中心孔,顶上死顶尖,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把料卡正,意思就是说恰好以后,撤了顶尖再顶上的话料不能有偏转,因为途中可能会撤N次顶尖

把小托板转1~2度,先车一个大概的形状出来,用一个变锥筒,2变3的套上试试,用手轻轻晃动,看径向的转动中心在那儿,

在大头的话就减小一点角度,在小头的话就加大一点角度,最后直到变锥套不晃动就合适了

由于料太讨厌,我磨了4把一模一样的刀,同时装在刀架上,一把顿了立刻就换另一把,就这样还磨了两次,

为了保证光洁度,消除震动纹,刀一定要锋利,吃刀小点儿,别图快(大床除外)

最后用细砂纸砂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抛抛光,表面越干净锥度的咬合力越好

楼主:
做这个的时候明显体现出,活顶尖的刚性不如死顶尖,还有就是活顶尖的都是有跳动的,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个跳动极小的,我用的这个跳半道,允差是1道,也算不错了:loveliness:

网友(2012-03-26):
用车床如何开的键槽?请LZ指教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不过我的只有一个套,想搞一套多用的,还没有得开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