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65mg,还是郁闷,装不上

楼主(2007-11-21):
我的机是gl450c 前面两个位置安装比以前的要容易。但是机身中间那个需要从里面往外安装,由于侧板上那个装
舵机
的方孔一点余量都没有,所以舵机下面的那三根线和接线的小橡胶垫很碍事,正着和斜着塞都进不去,正着塞害得我塞了一晚上都没塞进去。
实在不行今天带锉刀回去把那个方孔加宽1-2毫米
请教大家的65mg都是怎么装的?
没拍照片,做了个示意图请大家看看

网友A:
把65MG拆开,就是后面的四颗小螺丝,拆开后舵臂孔面板先从里面装入,再把齿轮组从外面装好固定。

网友B:
看这里
http://www.0577mx.com/news_view.asp?clsid=15&id=201

楼主:
谢谢ls两位。
两个问题:1拆开了舵机,保修就没了吧?我的壳上有保修的易碎贴。
2飞越的网站里加了垫片,不加行吗?

网友C:
我从外面装,然后球头倒装,拉杆一样是垂直的。这样就不用拆舵机了。

网友D:
保修期内 坏不了吧?

网友E:
要把底壳拆掉的

网友F:
反正我是拆了舵机装的

网友G:
我也是从外面装的!上次有颗65MG抖舵,幸好不是拆开装的,和经销商联系后给换货,问题解决。要是拆开装的话,保修绝对没有了,根本说不清楚。

网友H:
很多机型都出现这种情况,我的SJM400每次换舵机都怕怕,以前36也是有一个舵机线给绊住要两个都拆,真不理解舵机线干嘛要侧出。

网友I:
为了提一个问题做了个三维图真有你的

网友J:
三维图做的好。
亚拓原装的装这个舵机也要拆舵机的,见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1183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