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

楼主(2007-11-21):
昨晚装机竟然把墨绿色的那瓶当作螺丝胶了,装完整架机才看到网站的配置表上说是轴承胶~~~~请问我有必要拆掉重装嘛??wing散件配的螺丝胶(紫色)和轴承胶(墨绿)有什么区别??请厂家回答,谢谢!

网友A:
试试拆个螺丝看好不好拆,如果好拆的话就不用重装了。螺丝胶是用来紧固螺丝的,为了安全防止螺丝松脱,轴承胶是用来紧固轴承的,一般用的很少,基本不用。

楼主:
可以拆,只是涩一点,但是没有粘死,晚上还是拆掉重装吧,螺丝胶紧一点

网友B:
轴承胶 硬度高 螺丝胶 硬度低 可拆~

网友C:
轴承胶是不可拆卸的,螺丝胶是可拆卸的,千万别用错,说明书有说明,绿色的为轴承胶,紫色的为螺丝胶.
你昨晚上的胶就建议楼主不要拆卸了,就是拆也可能拆不下来了,等坠机时再说.

网友D:
还好看此贴,我就不会呜呜了,我的还没有装

网友E:
已经装了就不要拆了 等炸机的时候再拆吧。

楼主:
幸运幸运!螺丝还能拧下来!重新上螺丝胶

楼主:
是不是拧下来以后原来的轴承胶就失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