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X电调接9257 不用降压线可以嘛?

楼主(2007-11-21):
我有2台亚拓SE配置相同都是65、401、9257、其中一台做了降压处理,另外一台没有做。但是使用起来感觉是一样的,不做降压的9257没有出现故障。请教高手一定要做降压处理嘛。

网友:
短期看不出的,长期会烧掉,还是降压吧,也不麻烦。

网友:
看参数,降压会影响速度,不降会影响寿命
你的两台机器没感觉,估计是没有进入3D阶段

网友:
电调出来的直接接不需要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35X的電調輸出是6V...
因此接收機那端輸出到陀螺儀也是6V..因為接收板根陀螺儀都是4.8~6V都可接受

但是9257看規格上只能 使用 4.8V..估計一般可以到5.3V操作
所以..亞拓35X的電調.輸出6V還是要降壓
不然裡面電機容易提早燒掉
如果用好盈的電調..輸出只有5V..則剛剛好不需要降壓即可接上
降壓很容易做..串接1顆1N4003二級管即可
如果想要更穩定些
就串接5V穩壓IC  即可
祝飛行愉快~~
我是無刷電機

网友:
要的啦,如果是亚托35G电调就不用啦

网友B:
既然大家都认6V电压过高, 容易烧舵机, 难道亚拓不明白这个道理, 还要给35X配置6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大家都认6V电压过高, 容易烧舵机, 难道亚拓不明白这个道理, 还要给35X配置6V的电压?

以前默认的锁尾舵机是9650,支持6V,可以大大提高速度。

网友:
不会烧,我就6V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