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舵机壳,彻底消除虚位

楼主(2007-11-21):
前两天发了个帖子,探讨了一下有关旧舵机虚位产生的问题,参看下面的联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既然找到了原因就得想办法彻底来解决!换新壳当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下面来个标本兼治的办法,与各位模友共享。
已经磨损的机壳轴孔

线切割来的改装片,昨天先割了5片来试,今天已经有40片了,用的是0.8的板,感觉厚了点用0.5的估计正好

改装片模拟安装一下

去掉舵机壳上原来的轴孔

把改装片放入舵机壳,尺寸那个准啊。不过第一块割的时候,误差可是很大的,没办法手工测量的,卡尺也不好放,量不准,等割好后再用锉刀手工修改,尺寸准了以后再修改线切割的图纸,后来的就准了

只能上这几个图了,把舵机再装起来的时候,很顺,几乎和原来的舵机一样,直接就可以装进去了,但照片没法拍了,齿轮都在机壳里了哈。测试了一下,那个爽啊,一点虚位都没有了。这样改装了至少比原来的寿命要长个几十倍吧(原来的新舵机总共也没用了多少时间就磨损了,第一个照片上的那个壳也不是最严重的,发现最严重的一个,那个孔的尺寸几乎是原来的3倍了!

我用这个舵机做六足机器人的帖子,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646

网友:
改的好啊,顶一下

网友A:
能不能再搞先进些,换两个小轴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再搞先进些,换两个小轴承上去

想过了,技术难度比较大,而且,这样也只能改一边,轴的另外一头还是直接安装在塑料上的(不过,那一头因为是齿轮变速的头两级,磨损不是很大),改了轴承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再说象这样的舵机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搞哦。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啊

彼此彼此啊!玩模型的这个算是基本功哦,看您也是到上将了,动手能力应该也是很厉害的哦!

网友C:
这样的话齿轮和铁片之间是否会有摩擦, 似乎应该加个垫片. 另外孔的间距拿个橡皮泥之类的东西压个模应该比较好测量一些. 另外把孔钻透扩孔加铜套是不是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齿轮和铁片之间是否会有摩擦, 似乎应该加个垫片. 另外孔的间距拿个橡皮泥之类的东西压个模应该比较好测量一些. 另外把孔钻透扩孔加铜套是不是也可行?

本来是想加个垫片的,可惜找不到合适孔径的,而且发现我用的那个板有点厚,实际上装的时候可是磨了很久,磨薄了不少,才能装的舒服,摩擦也小,这个主要是一开始没经验。测量孔间距还是比较好弄的,一下子就准了,主要是外面的形状,大了装不下,小了要松动,有点麻烦。扩孔加铜套的办法我也想过,主要是因为:1,破外舵机原来的外观;2,壳的厚度不够,铜套固定不方便。由于轴很短,铜套固定不牢的话难免也会左右晃动;3,这么小的铜套,还要打孔,加工也不见得方便啊;4,要是真想装铜套的话,那还不如直接上轴承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D:
强人啊,什么手啊,这是.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人啊,什么手啊,这是.

呵呵,说实话,两个食指几乎都没什么指纹了,还都是伤疤.都是工具和烙铁伤的.

楼主:
发现模拟安装的有一张图发重了

补发一个!

网友:
什么舵机?65MG的?

网友:
又一高人

网友E:
 好象辉胜9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象辉胜995

不是好象,是根本就是!
号称是大扭距的舵机,还用的是金属齿,但轴却是直接固定在塑料上的,稍微带点负载就把塑料孔给弄大了。实际上的失败!

楼主:
今天一口气改了20多个舵机,发现,有4、5个舵机齿轮上没有润滑油;
有一个舵机齿轮箱里多了一根短轴,怪不的走起来怪怪的;
有两个舵机里面的电路板尺寸明显偏大,根本不能正常安装,只能斜着硬塞进去。
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买的舵机不是同一个批次的,那种老款的,输出轴尺寸精度比较合适,改好后基本没有虚位,那种新款的,就是第一级减速的那个大齿轮中间开了孔的那种,输出轴尺寸有点小,安装好以后有一点点况量。现在装到机器人上感觉好多了!

网友:
如此好贴一定要顶~~~~~~

网友:
已经有舵机生产商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看来舵机厂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用上了铜套一定能够延长寿命和保证一定的精度了!

网友:
没什么可以说的,只能说楼主太棒了

网友:
相当实用改进  顶了````````````强`

楼主:
今天又在角落里找到了一颗以前用过的舵机,也是虚位太大,改了改就好多了.

网友:
其实在外壳材料选择上下功夫应该能解决这问题的,我手上的9042和8455、2343都是没铜套的,为什么?

网友(2007-12-29):
 真是个好办法啊,我也有几个995不过还没让我折腾坏呢,哪天不行了也这么治他。

网友:
顶  强人下 次我也要向你学习我也得改一改了

网友(2008-04-02):
才发现是多好的贴啊,别沉了

网友:
大哥你跑哪去了,突然玩失踪

网友:
好,讲解够细

网友F:
大哥.快回来吧,大家想你了

网友G(2012-12-13):
进轴承的高级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