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虎V2.5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11-21):
最近刚上手油直!
我想知道,一般大家的V2.5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置的呢?
还有,尾舵9254安装,应该使用哪个孔呢?装在最外面一个孔,尾舵拉杆正好平行,但是感觉锁尾效果不好。装里面的孔,拉杆又别着的,阻力太大!
谢谢!

网友A:
9254可以用升级件装尾管,效果非常好
曲线可以参考这里,基本一样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 ... d=241&totable=1

网友B:
我的悬停点螺距是5.5 ,油门是 50
机修工的设置: 6 47
我的雷虎V2.5,耗油大是这个原因吗?感觉曲线设置相差不是很大

楼主:
机修工说的升级件装尾管是指什么东西啊?不是很明白!
还有想请教一下,XJR50的碳纤加强底板是否可以安装在雷虎V2.5上面呢?

网友C:
网上有这些资料,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