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维修后,一定要检查下螺距

楼主(2007-11-21):
前几天练对头,降的时候大桨擦地,结果弄弯了横轴和主轴。后来更换了配件后,今天中午试飞,发现机机超难飞。一会上一会下的。然后用螺距尺测螺距。发现螺距竟上浮了3度左右。晕死了。大家以后修完机。特别是更换了旋翼头的部件后。一定要不忘了测螺距哦。不要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了。。。

网友A:
 发现大陆了

网友B:
重新检查螺距和双桨都是最基本的维修

网友C:
老兄,你以前修完机,换完主横轴后不消双桨调螺距么?原则上我每换一次大桨都要调一次双桨和螺距的。。。

楼主:
哈。我以前没修过。第一次玩这个,飞行时间三小时不到

网友D:
亡羊补牢, 不算太晚.

网友E:
每次 只要换零件 就都例行检查~
然后定期 检查

网友F:
我只是换大浆时检查螺距

网友G:
一般换桨就要检查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