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飞机,熟悉6EXHP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2007-11-21):
我的设备是6EXHP+146IP接收。一直玩电直,最近想换油直和油固。但不知道6EXHP能不能飞油直和油固呢?? 有知道的吗? 如果不能需要怎么办呢?

网友:
最好升级9X2这样才能保证性能,而且JR 9X2的抗干扰能力比福特巴的大9还强!

网友A:
还是用12Z吧,PCM2048位编码,比9X2还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12Z吧,PCM2048位编码,比9X2还强!

用不着这么夸张吧?

网友:
可以飞。
注意:146ip的接收范围是300米。请不要飞太远。
如果想增大接收范围,就换成136HP.

网友:
接受机换PCM的,可以的,

发射机功能一样,可以飞固定和直,螺距也有5点,不过没有图设置比较麻烦点

网友:
6EXHP服役中。146IP飞450SE、136HP 飞雷虎 50     都是PCM接收,没问题放心用。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换成136HP可以飞油固定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换成136HP可以飞油固定翼吗??

可以,请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