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 esky lama 笔直飞行

楼主(2007-11-21):
我的esky的 lama 怎么不能笔直的像前 向后飞
总是 斜前飞
是不是那个 十字盘结构的问题
怎么能改进一下

网友A:
全靠一双灵气的手,实时修正

网友B:
其实2楼说的对,理论上LAMA的设计是很稳定的,但稳定并不代表不会倾斜。再稳的飞机,尤其是在起飞时,螺旋桨产生的推力(就是风)作用在地面上,因为离地面近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乱流,才导致飞机很不稳定。我也有台LAMA,起飞稍微偏一点,但只要控制住让飞机到一定高度,那飞机就相对稳定一些了。
还是像2楼说的:“全靠一双灵气的手,实时修正”!

网友C:
最好是在启动的时候一下子 飞到 离开地面 50CM 以上 稳定性就好了 不要在贴地飞行时间太长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主:
看来大家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飞机 已经控制的很稳定了
飞的也很高了
1.5米左右
但是 就是向前飞的时候 不是笔直的飞
而是斜着飞
我看那个十字盘 的结构 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舵机是左右两个 那样推 .
怀疑是不是十字盘的 设计就是这样的
大家的esky 的lama 能笔直的前飞 后飞吗?

网友C:
很简单啊 向斜前飞的话 自己跟轴啊
就是向反方向的斜前 推 这样就抵消了

网友F:
LAMA 可以直线向前向后飞, 但是要调好十字盘的水平, 先用控上的微调来修正, 修正不了就要调整十字盘了.
如果向左倾斜, 就把你面向机尾右边舵机的连杆放长一点, 一次放一点直到平衡为止. 反之亦然.

网友A:
回复 网友G:
lama这类电直和单桨电直不同,它的副翼(就是那个平衡锤)和上浆之间是45度夹角,而普通的单桨电直都是直角.加上陀螺效应的影响,斜盘向前倾斜45度就应该向前飞行,当由于lama的制造精度虚位等问题,实际很难做的准,于是就不直了
这问题在版上讨论过无数次了

网友H:
加LAMA专业讨论群吧:34131975,所有问题都没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