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自制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从光驱上拆了一个主轴
电机
下来,电机的定子头有9个,该怎么绕线!
或者谁会用光驱的主轴电机自制无刷电机~ 请教请教 谢谢~~~~~

网友A:
漆包线,分三组,147、258、369、顺向绕。头尾相接三角形,尾尾并接是Y型:loveliness:

网友B:
楼上的正解。注意接线的方式,一定能成功

网友C:
绕过有刷电机

网友D:
有好多图的 查下

网友E(2012-09-16):
路过了 好早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