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G尾巴晃得厉害!

楼主(2007-11-21):
我的WING是搞活动前2星期买的,原先配置:9X2的控,10DS做接收,原配动力套装,3个SDG402MG做斜盘,一个SDG402MG做尾舵(临时先用用).GY401陀螺.

因为用402MG做尾舵,速度比较慢0.16秒,把延时开到45左右,感度设在65%,悬停油门73%,螺距5.5度左右,刚开始尾巴还是比较稳的,基本锁住.因为头一次飞450,没敢测试大杆量推拉油门下的锁尾情况.
20几个起落后,尾巴开始不停的晃了,无论什么设置都没用!

最先怀疑是用402MG做尾舵慢的原因,换了D591(0.09秒的)还是老样子!DS开和关都一样几乎没区别.
把WING坛子里关于调整尾巴的帖子都看了一遍,把里面说的原因及排除方法都试了,还是老样子.我的机机没有双桨,飞了20几个起落没有任何碰擦,皮带也不松.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把尾旋翼部分都拆了重新安装,镜圈铜套没迟滞,就发现尾旋翼的旷量好像比较大,用手搬动旋翼,左右迎角大概有1度左右的自由活动空间(自己估计的,这点旷量足以引起机头转向),铜套镜圈当然也会跟着一起动,尾舵连杆不动.证明球头扣没送.新机时没怎么注意,因为是工厂装好的,所以也就不去动了.

高手们能帮我再分析一下我的WING是什么原因吗,难不成只能用9257之类的尾舵?本人不是硬件派,坛子里很多用辉盛的都飞得好好的,我想应该是飞机和设备调整的问题吧?

网友A:
401黄色感度线插哪个位置了?

网友:
插7通吧,直接在那个菜单里设置

网友:
我用辉胜9g+GM730也一样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黄色感度线插哪个位置了?

感度线是第5通道啊,JR的接法呀.楼上说把感度线接第7通道?什么作用,不理解?
我的飞机是按照下面的连接来做参考设置的,因为也是9X2的控,说得比较详细,因为原先是好好的,就飞了20几起落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http://bbs.m98.cn/viewthread.php?tid=261

网友B:
调一下螺距或陀螺.的感度试一下。

网友C:
检查尾轴 齿轮 左右有无框量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螺距或陀螺.的感度试一下。

螺距调小,旋停油门必然大,转速高,等于提高陀螺感度,那是往大里调还是往小里调?,我陀螺的感度倒是调整了无数次,调大晃得相对快些,45-80 都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轴 齿轮 左右有无框量 呵呵~

这个我检查了,有旷量0.5MM不到点,新机就有,怎么解决?

网友:
大桨转速过低

网友:
先要斷定是陀螺或是機身问題.

建議把尾舵機接綫暫時分離. 啓动馬達, 看看機身有没有抖动.尤其注意機尾稳定. 如機身ok, 則可集中解决陀螺問題

网友A:
哈哈哈,俺就知道楼主插第5通道了

赶紧换到第7通道吧,保证药到病除,其他的,根本都是瞎折腾

网友:
2\3楼说得对9X的设备401黄线接7通道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俺就知道楼主插第5通道了

赶紧换到第7通道吧,保证药到病除,其他的,根本都是瞎折腾

真是这原因?这个是什么道理?在控里如何设置?锁尾和非锁尾还是原来的开关切换吗

网友:
把感度线插在7通道就OK了!

网友:
检查WING尾桨虚位是要注意不能反转尾桨,因为WING的铜套采用了反螺纹设计,尾桨在高速转动时,铜套会自动紧贴镜圈。

网友:
的确,jr的设备,要求感度线接在第7通道上
第5通道是gear通道

网友:
6通以上的控基本都是7通道感度

楼主:
谢了!各位,我中午就试一下,插7通道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