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倒着装可以吗?

楼主(2007-11-21):
大家的电调安装一般是两个蛋蛋和机头的方向一致,那我能不能电调的两个蛋蛋对着机尾方向安装呢?

网友:
360度,度度都可以呀!

网友A:
 我竟然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陀螺仪都可以倒着装,别说电调了。不过记得打正反开关

网友C:
电调有方向性吗??不知道1!!

网友D:
怎样装也行。。。,不过尽量不要太靠近接收机。

网友E:
两个蛋蛋, 想朝那就朝那.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