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下雪了电直飞不了--请教电池的维护和保养

楼主(2007-11-21):
我们东北气温低了.电直很不好飞了 主要是电池不行了温度低电池以前可以飞10钟现在5分钟都不行了 看来电直要猫冬了 所以在这请教老鸟们 锂电的保养和维护还有存放问题  在这表示真心的感谢

网友:
我放到冷冻室了,不会有什么事把?

网友:
俺是东北人,不过现在成都,很暖和,不影响飞行
据说是3。8-3。9存放,隔段时间拿出来充放一下,跟本的差不多吧

楼主:
冰箱

我记得看过一个贴说是把电池放冰箱里..但是具体怎么做忘记了..谁知道这种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几位.............太气人..... 真羡慕你们啊...我们这以后就只能飞油的了...

网友:
同上。只需穿件单衬衫就OK.。。。。。

网友:
我们这现在还是20来度,风和日丽,正常飞行

网友:
还是我们 南方好,

网友:
北方都有暖气,室内温度还是不低的,出去电池插口袋,上机先静静悬停预热2分钟不要做大动作,电池温热后就进入状态了可以爽飞拉

网友:
哈哈……还是我们南方好啊!

网友:
我怎么听说是3.75V电压保存?反正差不多了。北京也飞不了了。不过我用电车来放电也不错,车子冬天玩不怕电机电调过热。不过塑料件变脆了,很容易挂。

网友:
我还想去英国雪地里飞!那不就不行啦!

网友:
天气冷的话估计放电到安全电压都不用放冰箱冷藏了!

楼主:
嘿嘿

引用 网友B:
把飞机拆了改装成雪地摩托。哈哈

我说你也太有生活了

网友:
LS 的实在是太有才了

网友B:
把飞机拆了改装成雪地摩托。哈哈

网友:
我们温度也低,但我是一出门口就飞,飞行时间并无影响

网友:
基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