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胶带在哪买?多少钱??

楼主(2007-11-21):
纤维胶带在哪买?多少钱??

谢谢!!!

网友:
淘宝上有

网友:
好似1cm宽的25米长要10元

楼主:
五金店有没买??

还问下

LAMA上面是A桨还是下面是A桨??

轴是里面的是A轴还是外面的是A轴??

网友:
保温材料店应该有。

网友:
啊哈 保温材料 一般都卖啥呢

楼主:
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金店有没买??
还问下
LAMA上面是A桨还是下面是A桨??
轴是里面的是A轴还是外面的是A轴??

五金店应该有卖,不过不一定。你逛了才知道~
LAMA上面的A浆,连接A桨的是A轴,连接A轴的是A齿,连接A齿的是A电机。反之则是B....

网友:
上面是A桨,里面的是A轴

网友:
下面是B桨,外面的是B轴。又得1分

网友:
那我也混个分吧.我的LAMA还没飞呢。放了一个月了。不知道电池是不是要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