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的进来坐坐问个物理问题

楼主(2007-11-21):
有谁试过在电梯里作悬停的 当电梯上升时 直升机是原位悬停 还是下降撞地板啦
无聊 想到的问题

网友:
如果LZ无聊想到的所有问题都有自己做实验来验证
可能已经成为科学家了

网友:
要看操控的人是以什么为参照物了,如果以地面那就会撞地板,如果以电梯底,就跟着电梯一起动

网友:
如果电梯是真空,就撞底,如果有空气,就悬停。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真空,飞机根本就飞不起来。

网友:
和苍蝇,蚊子在列车上飞行类似

网友A:
电梯的加速不能传导给直机吧,应该是撞底才对。这种垂直的运动跟平移不是一样的概念,平移是只要克服摩擦力,只要摩擦力为0就可以不停运动,但是向上需要克服的是重力加速度,需要持续的拉力才能不停上升。

网友:
看看电梯下降时你的头发会不会飘起来?

网友B:
上升的瞬间和上升的过程有不同结论

上升瞬间会下降,因为直机是在静止状态,电梯上升时,直机会保持原来状态.
这是惯性的原因

电梯均速上升后,直机就不会下降了

网友:
楼上概念清楚 , 电梯有加速度, 飞机就会下降, 电梯没有加速度, 飞机就会保持原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升的瞬间和上升的过程有不同结论

上升瞬间会下降,因为直机是在静止状态,电梯上升时,直机会保持原来状态.
这是惯性的原因

电梯均速上升后,直机就不会下降了

再想想看?平移和垂直运动是不同的概念。需要做功才能使物体匀速上升,油门不变的话,使直机匀速上升的力从哪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看?平移和垂直运动是不同的概念。需要做功才能使物体匀速上升,油门不变的话,使直机匀速上升的力从哪里来?

想了一下,应该你说的对,关键在于电梯上升时不能将能量转给直机
平移不同,因为有摩擦力的存在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分成 六个不同时段 来回答

第一个时段 是
电梯 从静止 向最大速度 上升

这时 飞机一定会有 撞向地板的动作并会由于 贴近地面使地效增加而 保持一平衡状态或落地

第二时段

电梯 进入 匀速时段 这时候再 飞就会与电梯同步

第三时段

电梯由上升转入减速停止
这时候 飞机应该有 远离地面的现象 如果不控制很容易撞到天花板

第四时段

电梯向下 由静止开始 到最大速度
飞机应该 是向天花板方向移动

第五阶段
匀速下降  飞机与地面飞行无区别

第六阶段
减速下降到静止

飞机再次 撞向地板

网友:
那直机在飞驰的汽车上能做常规悬停么???

网友:
大家别试,我的450有次没关控,没拔电进电梯,失控了,幸亏发现及时,没有损失!

个人认为是和三菱电梯的全金属内饰有关!!!!

油门推上以后停不下来!!!!!!

出了电梯就正常了!!!!!!!!

以后再没敢试过!

网友:
大家都别吵了!我昨天试过了!摔断了一副脚架!因为我们这儿是高速电剃。。。

网友:
   ls搞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梯的加速不能传导给直机吧,应该是撞底才对。这种垂直的运动跟平移不是一样的概念,平移是只要克服摩擦力,只要摩擦力为0就可以不停运动,但是向上需要克服的是重力加速度,需要持续的拉力才能不停上升。

电梯上升的时候把电梯里的空气一起拉上升的. 电梯的加速度当然会传导给直机, 这个传导过程是电梯把力传给空气, 然后空气再传给飞机. 只不过空气传力有个缓冲过程(象个弹簧),所以电梯向上加速的时候飞机会下降, 但是否会撞底取决于飞机离电梯地面的高度和电梯的加速度及持续时间. 用个玩具氢气球在电梯里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试过在电梯里作悬停的 当电梯上升时 直升机是原位悬停 还是下降撞地板啦
无聊 想到的问题

这个应该和机机离开电梯地板时电梯的运行状态有关,如果电梯是静止状态或运输运行状态,机机就会和电梯保持相对静止状态。

如果机机离地时电梯在加速或减速,那应该是撞地板或天花板了。

楼主:
都是经典的答案 长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电梯上升的时候把电梯里的空气一起拉上升的. 电梯的加速度当然会传导给直机, 这个传导过程是电梯把力传给空气, 然后空气再传给飞机. 只不过空气传力有个缓冲过程(象个弹簧),所以电梯向上加速的时候飞机会下降 ...

玩具汽球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原理了,气球悬浮靠的是浮力,本身并没有动力,气压改变的话这个平衡将会打破,气球就不能随电梯同步上升。而事实上电梯不是完全密封的,里面的气压会随着高度增加而减小。再说即使电梯是完全密封的,但是气球相对电梯的空间来说,是开放的,空气并不能把升力完全传递给气球。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验证,就是用一把弹簧秤钩住1KG的重物,电梯匀速上升时,弹簧秤会显示这个物体不止一公斤(不是指加速的那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验证,就是用一把弹簧秤钩住1KG的重物,电梯匀速上升时,弹簧秤会显示这个物体不止一公斤(不是指加速的那一瞬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验证,就是用一把弹簧秤钩住1KG的重物,电梯匀速上升时,弹簧秤会显示这个物体不止一公斤(不是指加速的那一瞬间)。

應該是一公斤,而且電梯越高 重力其實越小,  因爲離地心越遠。。。

彈簧拉 物體的力(+摩擦力) = 重力  就可以匀速向上了。。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 电直 悬停在1m和10m高度时油门大小到底一样不?(当然10要大那么一点点点,因为空气毕竟稀薄一点点点,可是似乎现实差很多。有人为什么吗?)
这就是我不明白有人说lama能不能飞6层楼10层楼那么高。 我觉得那么点高度空气稀薄也不至于那么厉害吧?
所以理论上我觉得能飞1m 肯定能飞10m20m30m  都属于低空,,可是实际上又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一公斤,而且電梯越高 重力其實越小,  因爲離地心越遠。。。

彈簧拉 物體的力(+摩擦力) = 重力  就可以匀速向上了。。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 电直 悬停在1m和10m高度时油门大小到底一样不 ...

没错,这个是我考虑错了,.

但是提高飞机需要做功,而所谓的" 空气弹簧效应"肯定不对,密闭空间里各个方向的压强一样,空气如何对悬浮的物体做功?

网友C:
但是提高飞机需要做功,而所谓的" 空气弹簧效应"肯定不对,密闭空间里各个方向的压强一样,空气如何对悬浮的物体做功?

在重力作用下密闭空间里空气在高度方向的压强是不一样的, 否则气球就不会飞起来了, 飞机之所以会飞起来也是因为作用在机翼上下的压强是不一样的.

飞机地面效应就是一种空气弹簧效应, 由于机翼贴近地面, 地面和机翼之间的空气被压缩得更紧, 因此会产生更大的压差,从而提供更大的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重力作用下密闭空间里空气在高度方向的压强是不一样的, 否则气球就不会飞起来了, 飞机之所以会飞起来也是因为作用在机翼上下的压强是不一样的.

飞机地面效应就是一种空气弹簧效应, 由于机翼贴近地面 ...

如果地板的高度足够高使其不能产生地面效应呢?

如果还是用气球来举例就不存在地面效应。

网友:
空气如何对悬浮的物体做功?

飞过固定翼的朋友都知道一团上升的空气就能带动飞机爬高, 上升的电梯里的空气也是上升的, 在里面的飞机等于吃上气流了.
力的传递不仅通过固体, 也通过气体.

网友:
当然是下降撞地板了!电梯刚启动不是匀速运动,有向上的加速度,梯内物体的重力加速度增大,如果飞飞是悬停,上升力会小于向下的重力,所以会撞地

网友:
此贴为技术贴,很少看到这样的技术贴了,留名

网友(2008-02-28):
其实12楼的完全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