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轴垫圈问题 3D垫圈和普通垫圈

楼主(2007-11-21):
今天想换3D垫圈飞的,结果发现装上3D垫圈(比原来那个宽,应该是让桨夹和中联的距离变大)以后就把中联里的两个橡胶圈挤的很紧,飞机一起飞就开始摇,因为没办法像原来那样吸收震动了。仔细想想飞机刚装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3D垫圈,后来因为摔了以后觉得要稳点飞才换的普通圈。

但是仔细想想,横轴的长度是不变的,如果用这个宽的垫圈,不是必定会导致挤压中联里面的橡胶圈么?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3D垫圈的作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用来把胶圈压紧用的,O圈弹性小据说更灵活。

网友:
弹性越小肯定越灵活,但稳定性也下降了高手适用

网友:
垫圈还有这分别?

网友:
都用过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用来把胶圈压紧用的,O圈弹性小据说更灵活。

就是说对桨的平衡性要求更高........原来是这样,看来没有实际意义了

网友:
老早就有定论的东西:没事别乱用那个厚垫,除非JJ调的非常平衡

网友:
的确,厚的对飞机的平衡要求的确很高,翻起来也非常利索,现在我还是用薄的了,正飞非常稳,就是翻起来不舒服,太揉了

楼主:
我觉得450已经很利索了,相比600N来说,也要利索的多

网友:
  什么3D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