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GY400的朋友进来帮下忙e~

楼主(2007-11-21):
先开控 将感度调节置于AVCS状态,但无论怎么设置 均不能完成初始化 甚至换通道 新建模型(新建了总没设微调了吧)……可以用的全用上了……

前天关机时候6EX同样的参数初始化还正常 不知现在怎么了 开控开机 等几秒之后 尾舵摆一下 然后led就猛闪不停……锁不了尾了……

无言了 几近崩溃……用过这个陀螺仪的朋友来帮下忙吖

想回帖说换个401的朋友小生在此先拜谢了

再解决不了就全部家当出了
火啊  出掉换65MG401这些个主流的总行了吧……

非主流 偶恨……

网友A:
把控的微调调到最小 然后再开机 好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的微调调到最小 然后再开机 好象可以

新建模型的时候默认0也不行……设置到最小?是指四通道设置+1?也不行……

网友:
以前碰到过用401的出现同样问题的,一例是尾舵机接线有问题;一例是遥控设备本身出现问题。

网友B:
我也用GY400阿,GY400只要能够完成初始化中点建立成功就没有问题的。看看你的GY400能否正常初始化,如果不能,换个舵机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GY400阿,GY400只要能够完成初始化中点建立成功就没有问题的。看看你的GY400能否正常初始化,如果不能,换个舵机测试看看。

就是因为不能初始化所以才崩溃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换PPM接收机试试,我的GY400用PCM接收机经常无法初始化,PPM接收机就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PPM接收机试试,我的GY400用PCM接收机经常无法初始化,PPM接收机就一切正常

谢谢LS的朋友喔 可惜偶的天地飞ppm接收机是40M的……没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