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接线

楼主(2007-11-21):
电调怎么连
电机
电机是红黑兰
电调是ABC 我是A-红 B-兰 C-黑
还有正负极中间的控制线是不是上磁环 有两个磁环分别上哪里

网友A:
电机电调三条线任意接,如果电机反转就任意调换其中的两条线,磁环是选用物,主要是用在走线较长的地方。

网友B:
瓷环一般建议绕上bec的连线(就是连接接收机油门的那根线)数圈,用来遏制高频信号的干扰

网友C:
磁环在接接收的那条线上绕五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