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塞思纳

楼主(2007-11-22):
买了4通塞思纳 2212电机+30A电调,组装好了还没飞.不知道重心在哪个地方才能顺利飞呢?电池是7.4V800MAH.

还有我是用GWS塑料无刷马达座 固定电机,这样拉力线就比原来用减速齿轮370电机的低了,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1.机弦的三分之一处,如果你买的是TW747则重心就是在加强的那根木条处。
2.影响不大,一样飞。

2212对这个鸡鸡太暴力了,2208足已。电池小了建议换2000mah以上的.

网友:
说明书上没有标注重心位置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还没有装起来了。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楼主买的多大翼展的塞斯纳?

如果你觉得比原来的拉力线低,头罩不好装的话,可以用原来的减速组去掉那个大齿和那根轴,上面一样可以装的.

觉得电池太小,不好配重了..至少装1500的

网友:
二楼说得非常好.
我也有这机,
非常好飞
学会了数人
摔了数次
非常好飞
随便 大胆地去飞

楼主:
我买的是TW-747的空机配无刷,卖家没有给我原配的马达座,所以我买了GWS塑料无刷马达座 6元/个;买2212是为了以后练点下单翼,要不我都买全套了才400块(淘宝网).7.4V800MAH是我的LAMA V3的电池,为了省点米,先练着.能飞就行了.

以前我那架是火鸟403,很容易.TW-747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玩,怕炸机.紧张啊!

7.4V800MAH肯定不能发挥2212的动力,我就怕全油门会不会电流太大烧坏7.4V800MAH 10C呢???
毕竟才10C,持续放电8A这样.

网友:
我的塞斯纳用的是1300的电池,基本能飞10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刚到。。1800mah  7.4v的电池还没有装好

网友:
电池小了!

网友:
LS的配制飞的太快

楼主:
今天终于首飞,确实比较容易飞,

网友:
 是不是觉得电池5分钟就没了....很痛苦

楼主:
7.4V800mah确实不过瘾,感觉就飞了十多圈左右就没电了,
第一次用无刷,感觉无刷电机的声音非常小,比我的火鸟403声音还小.飞惯火鸟了,居然都没用到副翼,都是用方向和升降完成转弯.改天开始练副翼转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TW-747的空机配无刷,卖家没有给我原配的马达座,所以我买了GWS塑料无刷马达座 6元/个;买2212是为了以后练点下单翼,要不我都买全套了才400块(淘宝网).7.4V800MAH是我的LAMA V3的电池,为了省点米,先练着.能 ...

400哪里有?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买的天线能是上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