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这种陀螺吗

楼主(2007-11-22):
请问这里有没用这种陀螺的,有几个问题,就,有时不工作,有时会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这样的,,有时通电后,,
陀螺仪
灯会一闪一闪的,就不工作了,要是通电后没反应过几秒就会一直亮着就是可以工作了,,有时要重复拔插电源才能使它工作,简直晕死了,,,,求救啊。 (SET下面是灯)

网友A:
我的火狐就是用這個,沒遇到過LZ的問題呀。

楼主:
好像在不拉天线时有时会这样,拉了天线,就不会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来着

网友B:
四通不在中点

网友C:
我也有.这个还不如RCE500.换401吧.不然烦到你头疼

网友D:
lz的接收机有问题,4通道没拉天线抖舵,呵呵

网友E:
这个陀螺仪常见啊

网友F:
应该不是陀螺仪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呀。这个陀螺仪通电后初始化的时间是有点长的,通上电后,在灯没亮之前,你是不能动飞机和控的,动了,它就找到不中点,所以灯是一闪一闪的。而401好象只有一二秒钟就能完成初始化,所以大家一般没有感觉。
还有,如果你的油门不在零位什么的,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哟!
总之这个陀螺仪速度是不快,但你的技术基础也不好。

楼主:
不会啊,我觉得瞒好的啊,当然顶不过401啊,,价格也差那么多,,呵呵

楼主:
真得要要去搞个401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