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动油动,用哪种训练飞行技术提升快?

楼主(2007-11-22):
讨论条件:一模一样的固定翼机身,假设同一个人购来后含飞行与维修维护时间,每天接触两小时,半年后,油机或电机,他用哪种飞行技术提升快?

网友:
用泡沫电动飞机技术提高快,飞行没压力,泡沫小飞机比油机难飞多了,飞完电动泡沫,飞油机很轻松,很好飞,不用再从练习机开始,直接就能飞3A机。经过半年模型的接触,我飞的第一架油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226&extra=page%3D4

楼主:
要发动和调试好油机,是很麻烦的,要很高的经验值。而且一摔损失惨重。
同样的总时间,维修维护时间远比电动多,油动飞行时间少。
大家认为总体情况下,油动维护时间大约是电动的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发动和调试好油机,是很麻烦的,要很高的经验值。而且一摔损失惨重。
同样的总时间,维修维护时间远比电动多,油动飞行时间少。
大家认为总体情况下,油动维护时间大约是电动的几倍?

0倍,因为我的电动飞机从来不维护,呵呵。
其实油的也没维护过。

网友:
其实相对飞机的空中特性来说....油的要比泡沫的稳定的多......受风的影响很小

网友:
95年我第一架飞机就是油的,当时没电的概念,主要考虑油的大,雷诺数大,抗风,男人,拉风,现在的话我建议你上电的,最近几年,电发展太快了

网友:
不管油还是电飞机都能练,关键是要塌实的练基本功

网友:
新手学油动的飞机确实难度比较大

网友:
先电再油,再电,哈哈

网友:
增长见识

楼主:
二楼的机机真爽啊!